华擎845复位问题艰难的维修

楼主(2009-01-05):
前段时间遇到一块华擎845的板  具体型号忘了 修的比较艰难
刚拿到手客户说是点不亮
于是先目测 外观无异常 打ATX插座阻值  无短路 通电上诊断卡 不走字
压CPU座和北桥  均无反应 上假负载 核心电压 正常 但复位只有0.5V  于是测内存供电 只有1.6
换MOS管 解决
通电   上CPU 走字 上内存   显卡 没问题
接键盘进BIOS 可设置 于是客户说要装系统
就用光驱装了系统  一切正常  在系统里简单操作后就关机了  以为完工了
没想到关机后  却自己重启了  而且发现在DOS下按Ctrl  Alt  Del重启后死机
每三次就出现两次死机  以为是南桥虚了 用力按了也没用
  查了线路 复位开关高电平的针脚接一个电阻并联到地  然后进了74HCT14  再进南桥
首先把 74HCT14换了   没用  还一样 后来无意中发现复位开关高电平的针脚的阻值偶尔会无穷大
有时又正常 于是把将它并联接地的那个电阻两头都加焊了一下 再试   反复重启都正常
拷机半天 正常
一点经验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能补上图片吗!

网友:
想不出重启针脚并联电阴会有如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