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不好用

楼主(2009-01-05):
请教前辈们,我用WINHEX恢复分区表的时候显示的总扇区数不对,做镜像时第一个扇区我填的AA,打开镜像文件文件头后面也不是AA,搜也搜不到AA,复制的时候显示的一个扇区的字节数总是200,明明是512个字节,我一个一个数是512个,显示就200个,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我这是哪里问题?我的WIHEX版本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请教下,如何备份,我是新手,更是不会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用?是你用不来,它可以选十进制,十六进制。你说的200,是十六进制的,正好是512。多看看它的帮助文件,好练练它的使用。它不会错的,错的你应用技能。

网友:
很多数据回复人员都是用的 WINHEX
这是个很好的工具

网友:
多谢指点,我现在知道怎么显示的是200了,也能显示512了,还有一点搞不明白,就是我备份MBR的时候把第一扇区填AA,打开镜像文件找不到AA,搜也搜不到512个AA。还请各位再指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要学一点磁盘文件数据的结构,WINHEX可以调入硬盘的任意若干扇区,来进行编辑,备份。不清楚你说的什么填AA,你是不是想说硬盘的第一个扇区的结尾应该是55AA?我用WINHEX调入硬盘的第一扇区,截了两张图,你看结尾是不是55A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我用WINHEX把整个硬盘备份成一个镜像文件。为了在镜像文件里能找到硬盘的第一个扇区,我就把盘的第一个扇区全部填上AA,备份完后我打开我备份的文件,在备份的文件里找不到我填的AA。我就是不明白这一 点。还请胖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说我也是一个菜鸟,我说的也不见得正确。我不知道具体你是怎么操作的,只要操作正确,你在任何扇区进行的任何修改,都能保存下来。你用A填充一个扇区,当然也能保存下来,打开文件也能找得到。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每一个磁盘的第一扇区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不是随便可以进行修改的。改变了,磁盘就会出错。如果你把修改了第一扇区数据的映象文件再恢复到你的硬盘上,你的硬盘很可能就不能用了。平常使用者是不能直接对第一扇区进行读写的,WINHEX就可以,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

网友:
WINHEX这个软件就像一把刀,用的好,切的菜相当好看,用不好,会伤自己的手。所以建议新手不要在有重要数据的分区上做实验,想用它,最好把文件系统的基础知识学会后再下手操作。当然,用WINHEX只看看数据是可以的,只要不随便改动里面的数据。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在做备份时没有改一个选项,你应该是用建立磁盘镜像做的备份吧,在它里面有一个压缩选项,你选择“无”,就不会出现没AAA的现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在做备份时没有改一个选项,你应该是用建立磁盘镜像做的备份吧,在它里面有一个压缩选项,你选择“无”,就不会出现没AAA的现像了。

我每次做完镜像都有压缩百分之多少的提示,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我找不到在哪里关的。我这个WINHEX好像不一样。我看别人的在做镜像时都有选项要不要压缩,我的没有。我想了几天了,找不到原因。麻烦你说的再详细点好吗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请对照英文版的找一下吧,图中蓝色的NONE就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你少一道操作。只要你在修改了数据后,存盘,磁盘里的数据就改变了。这时你备份的镜象文件就会出现你修改的数据。不过再告诉你一遍,要改变磁盘的数据是很简单的,但是你修改了第一个扇区的数据,可能电脑就认不到你的盘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操作。你如果有软驱,最好在软盘上试验。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正在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
很多数据回复人员都是用的 WINHEX
这是个很好的工具
引用 网友C:

对 这个软件强大

网友(2009-08-23):
谁有这个软件的教程?

网友:
师傅门给个中文教程学习下,这个软件下了好久,都不会用,只用它备份过几个优盘和卡,也尝试过恢复照片,效果不理想。

网友(2009-11-09):
大师们 介绍本教WINHEX的书

网友:
笑话    你修改成AAA  保存了没 ..如果保存了 你电脑就蓝屏了   你根本就没时间去做景象.

所以说仔细分析和观察是你要学习的.做不到仔细 谈不上一个成功的维修人员

网友:
是你的系统盘,还是从盘,如果是从盘,你可以先把这个扇区的内容备份一下,再做练习,如果是系统,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