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4主板跑FF96点不亮

楼主(2009-01-06):
致铭ZM-NF4X-L ,以前正常使用,后来发生启动困难,开始启动几次就能好,到后来越来越困难,一直到干脆无法启动(注:全都是电源启动而点不亮)。用主板诊断卡检测:启动后跑到FF02停止,期间有1长2短的BIOS自检鸣响。从时间感觉已经完成硬件检测,但是点不亮,显卡在别的电脑上测试完好,测芯片电压2.6V,CPU1.6V。我是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
跑FF02是正常启动了,但报显卡错误。

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没有插好,清洁卡槽!

网友:
焊下桥吧,NF4的基本用久了都是虚焊引起的各种毛病

网友:
卖过一段时间的 致铭主板
很多NF4的 用了一段时间就这故障,都是刷最新版的 BIOS解决了

不过LZ还需先判断一下桥是否空焊

网友:
如何是独立显卡,试着把显卡拿下来清理一下金手指,或换一个好的独立显卡换上试试,如何是集成显卡,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
用845在桥背面吹,手摸散热器至有点烫,如果能显再加焊桥

网友:
桥空焊..不信你按住桥试一下,有可能会亮........ 这种桥不是空焊,就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