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高压包阳极打火(己解决)

楼主(2009-01-06):
此机二次电源为降压型180V,开始时行管及二次电源管全烧,换新电源管开机二次电压185V,正常。加上行管后高压包阳极出现嘶嘶的打火声,偶尔还有啪一声的打火,关灯查看,阳极线到高压帽的线有打火。
观察灯丝也不亮,灯丝电压为6V,直到管座时还有6V
G1电压为-126V,G2为445V,看来有点偏高。
请问该从哪里下手?高压包要换吗?

过程:此机送来时查二次电源管击穿,行管击穿,高压包对地打火,后来管子全换,高压包全换常,观察灯丝还是不亮,但是可以正常使用,可能是灯丝被包围着看不见,实际上己经亮了。

PS:对于降压型的二次电源,行管击穿后,二次电源管往往伴随着击穿,如果只更换行管不更换二次管,还有烧行管!这点要注意!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管理员您好,我发错地方了,请您给移一下,谢谢
另外:是不是高压包对地打火?这样如何处理?有人说用洒精清洗后再用绝缘清漆过一遍就行了,这样管用吗?
高压对地打火为什么灯丝不亮?
如何测灯丝断没断?显像管哪两个引脚?有图最好直观
谢谢

网友:
管座上有灯丝电压,但灯丝不亮,灯丝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G1电压-126也不正常。

网友:
量灯丝是否通,尾板上一般有标示:H1 H2 这两脚就是灯丝,把尾板取下后,用表量管上的这两个相应的脚应该是通的,如果不通那灯丝就断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看没有发现h1\h2的标示,如何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正常,正常时大约是-50V左右,但是什么实它如此之高呢?二次电源输出进高压包的电压82V,属正常范围,为何输出却高呢?
显示管接地如果不好的话会不会出现对地打为的现象呢?

网友:
有的尾板灯丝的标注在印板上只标注了HT,与之相邻的接地脚为灯丝的另一脚。还有一个绝招!直接用万用表量相邻的显像管引脚,能量通的两脚就是灯丝,如果全不通,灯丝也就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此方法甚妙!此显像管什么都没写,我是跑线跑出来的,顺着6V,与它相联的有个接地,经测,该灯丝没断,然而又有6V供电为什么就不亮?想不通

网友:
说明显像管漏气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像管漏气应该有紫允辉光才对,现在是不亮,会不会是高压包打火引起的?

网友:
有6V电压灯丝为什么还不亮?会不会是管座老化导致接触电阻太大?可先将尾板取下,直接测显像管灯丝引脚电阻,应是欧姆级。再把尾板插上,但要把灯丝供电断开,再测尾板上管座对应引脚的电阻,也应该是同数量级。

网友:
己解决,谢谢各位大力相助!在坛子里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