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掉电问题

楼主(2009-01-06):
客户昨天拿过来一块华硕865主板 型号是P4P800-X 客户说开机正常就是每次要按F2 才可以 我检测了下电池 跳线电压都正常 时间可以保存  软驱保存不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BIOS型号是49LF003A 换成4MBIOS 也不行 晶振IO也换了都不行 难道是南桥问题  请那位修过此故障的师傅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个算是保存不信bios信息吧,如以作一下cmos电路,先换一下谐振电容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撒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吧 看下cmos电路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也换过  今天狠了狠心把南桥换掉了 可还是一样 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
把软驱给禁了呢?也不行吗??那可能就是COMS电路了

网友:
刷3M的BIOS要改首地址,不然黑屏给你看!

网友:
4M的都写过了
还是不行 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2010-09-03):
已经解决了。。。。。

网友: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