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展-300PX电源(以修复好了)

楼主(2009-01-06):
技展-300PX电源不启动,副电+5VBS有电,另一路19V不正常,绿线一短接就变为0V,请老师高手指教如何检修。谢谢先!附图如下

网友:
另一路是给集成块供电的,查一下电解电容C12.................

网友:
技展-300PX电源

电解电容C12以换,还是不能启动。又查220V整流后在两大电解电容上电压只有200V左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检查?
如图: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可能是电解电容有问题
或者你把电源测一下

网友A:
技展-300PX电源

原因找到了,是均压电阻开路,330uF/200V电解电容坏一个,把两个都换新的了,电压升到300V了,可短接绿线还是不启动,量KA7500B 4脚电压3.5V是否进入保护?下面该检查哪部分?大师们,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求助技展-300PX电源

电源保护如何检修
输出5V,3.3V,12V,等的电解电容都换过,查输出没有短路,整流管以查,没发现问题。
电源保护电路如下图,原理如何,大师们告诉一下。先谢谢了!修了一天还没修好。。头痛!!!

网友:
求助技展-300PX电源

强行断开4脚电源保护,换了Q5,Q6电源启动了,但是电压偏低,12V的只有4V左右,其他电压都低,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师指教,指点一下。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不去掉保护脚短接绿黑看4脚电压有没有变化。把7500 4P接地,测各路输出。看哪路不正常就跑哪路,431要查一下有没有不良,散热风扇有没有坏,漆包线有没有破皮。

网友:
谢谢龙盛!!
原因找道了,是13007坏了一支,我用13005换上(同时换两个),电源启动了.就是12V电压低点,只有11.6V不知何原因,请龙盛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那换成13009试试

网友:
带上负载再测,11.6V是正常的.

网友:
我带上负载试试.
谢谢莫明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是均压电阻开路,330uF/200V电解电容坏一个,把两个都换新的了,电压升到300V了,可短接绿线还是不启动,量KA7500B 4脚电压3.5V是否进入保护?下面该检查哪部分?大师们,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

应该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
用13005代用功率不够,还容易坏的,最小也的用13007.

网友:
今天换上两只13007,电源正常启动,没带负载12V电压还是低11.6V。上机一试12V电压也正常了,如莫明大哥说的那样,不知是什么道理,有知道的,给解释一下好吗。
电源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老师 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
5V和12V的取样调整是联动的,当5V负载加重使电压下降时,自动稳压调整电路把5V电压升高到正常范围使12V电压也跟着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明白了,电源修好了,向各位学到了一些东西,真好!!
首次来此,看来今后要常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有机会遇到一个正常使用的技展 300PX 电源,摘下电源量了一下空载电压也是11.7V。比12V低。上机后就达到12V了。看来我修好的电源可以放心使用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