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40 64M显卡诊断卡跑完不显

楼主(2009-01-06):
请问高手这究竟是哪里的问题使它不显呢?本人初次学维修,在这看了关于显卡的资料,我也不怎么懂得测这些东西。觉得哪个不顺就换哪个,结果还是问题依旧。最后对其板上所有八个脚跟14个脚的芯片加焊。再接上OK了。
请问这是哪个芯片的问题呢?希望下次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点。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BIOS的问题,5200以前的卡都有这个通病但机率很少

网友:
重点的那个14个脚的那个是74hc08芯片,行场的同步信号经过那个芯片再到显示器的,是那个芯片虚焊了。其他的14脚有问题的话估计诊断卡不会跑完的。
[
]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可以直接测量下门电路芯片上各脚的电压值。3、6、8、11脚是输出脚,当检测卡一过26时,至少有两脚的电压在5V左右。接着就点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