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Neo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1-06):
一块V星845E Neo主板,诊断卡显示--,检查格测量点电压基本正常,手摸各芯片温度正常,手摸南桥时发现表面有一脏污点,用手指甲刮不掉,仔细辨认发现是南桥微小的鼓泡,说明南桥FW82801DB已经挂了,由于手里有拆下三块南桥坏的好的混在一起,也搞不清哪个是好的,其中只有一个是好的,硬着头皮找一个看样子像是好的,焊回主板后通电不开机南桥巨烫,焊上去的南桥竟然是坏的,气死我了,于是拆下南桥,直接测量V星主板,没有问题,还有两个南桥不知道哪个是好的,万一再焊错咋办,因为主板已经有轻微变形,干脆直接拿起一块按在南桥位置,稍微使点劲,左手按右手开机,终于确定手摸温度正常也能触发开机的一块,于是重新更换这个正常南桥,开机诊断卡正常跑码,故障排除!此次教训是,大家以后拆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做标记,坏的好的不要混在一起,不然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各个点接触好了,就应该行吧,这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不可思议,大哥,我修主板束手束脚的..............你真行,这也行..

网友:
回复2楼,我就这么做的,尽量平按,千万通电的时候不要松手和错位,主板上焊点已经托平,新値球的南桥也是很平的,按压的话基本上都能接触上

网友:
用手按也能用?老大手上功夫一流!

网友:
胆子果然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这位大侠真牛B

网友:
人家已经是武林前辈,当世高人~呵~呵~还真得要内功功底深厚才行 ~要不手一抖~惨~南桥移位了~冒烟了~汗死~~

网友:
按着芯片也行,实在牛,焊盘肯定拖得很干净,要不然,呵呵,肯定又坏桥

网友:
楼主你真行啊 手按住也可以开机 我手头有几块主板都坏南桥 我给它判死刑了

网友:
赞一个,牛人,牛技术。

网友:
楼主的这个做法很有创意,有机会俺也使用一下。

网友:
难道我的做法错了?原来大家都不敢这样啊,哈哈,当时主板焊点都托平了,値球的南桥锡珠大小一样,平压根本不移位,实在不想再焊错了,就想出了这个方法,我知道这样有点危险,不过还是冒险了一下

网友:
坏的留着干什么??坏了就扔了

网友:
LZ的这个方法好,省得以后焊上桥后取下来麻烦,板子经不起多次焊接啊.

网友:
楼主跟我差不多,好的与坏的有时混在一起,真想把它们一起扔了

网友:
测下桥上几个供电焊点的对地值就行了,一般不对地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上的想法很好,当时俺怎么就没有想到啊,谢谢

网友:
干吗不直接想法测试南桥的好坏呢, 不知道也没有方法,除了焊到主板上去、

网友:
恩了恩了这会可记住了以前也有这样的教训了服了

网友:
请问个位哥哥。。南桥有没有办法测好坏呀

网友:
真是牛人倍出啊 ,一个比一个牛,我们这些新手领教了

网友:
用手按也行  哈哈 高人

网友:
太有才了啊。历害历害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用手按着也行,真牛人.

网友:
当主板不通电时,首先通过强加电法定位主板不通电的具体故障电路。也就是说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如果此时可以加电开机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如果此时不可以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ATX电源内部保护,它不允许自己所输出的电压对地,所以电源内部自动保护了。可能短路的有红线短路,黄线短路,紫线短路或者是CPU的主供电端短路。以上的短路现象,在实际主板故障中出现任何一种都会出现强行加电而加不上电。对于红线短路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上某个场效应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器短路,还有门电路短路或者是I/O短路,还有南桥短路,也有可能是5V滤波电容短路。测一下5V ATX对地数值或测供电管对地数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了。正常的对地数值是380欧姆左右,那么你明显测供电管对地0欧姆或接近0欧姆左右,这时候肯定是说主板出现芯片对地短路现象造成ATX保护。对于黄线12V短路通常是电源管理本身和12V滤波电容短路,对于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对于紫线短路可能是南桥、I/O、场效应管和门电路,以及紫线滤波电容和紫线稳压二极管造成。对于CPU主供电短路可能是场效应管,电源管理器和主供电滤波电容。对于P4的主板,CPU主供电短路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测出对地短路的ATX电源线,再跑电路沿着线找到相关损坏的元器件,换掉。

想简单点就,先测试CPU边上的那几个贴片三极管,看看有没有击穿,加电后,没有正常的电压加上。

网友(2009-08-05):
真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这样太危险了,搞不好主板都报废。

网友:
测测PCI槽的AD复合线判断一下南桥是否挂了不就行了!

网友:
你行!!不过没试过

网友:
学习学习,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太强了,居然可以用手压着没焊接的南桥来试它的好坏,

网友:
呵呵!除非主板的焊锡很平,桥的珠子也很平整,我想做到压着就可以的不 太可能

网友:
太牛了,这年头牛人真多,服了!!!

网友:
楼主牛人啊·!偶也只是能在锡炉上过南桥的。你也这行!我汗!

网友:
强人,.快变成超人了.

网友:
稍微使点劲,左手按右手开机,终于确定手摸温度正常也能触发开机的一块,于是重新更换这个正常南桥,开机诊断卡正常跑码,故障排除!此次教训是,大家以后拆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做标记,坏的好的不要混在一起,不然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
楼主 真强大 !  以后我做BGA  对桥没把握的时候  也先试试   上次 老板买了 两个GBM 的桥都是坏的 打上去还是不触发 害得修了好半天 最终确认南桥有问题 在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触发  就摸不到头脑了!后来在料板拆了一个 打上去就好了!要是真有楼主这门手艺活  就没那么麻烦了 !

网友:
好牛啊,佩服佩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