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飞利浦107S亮度调节奇怪问题 按键可以显示亮度调节菜单左右箭头也可以根据按下的左右键变换 就是中间的进度条不变化 一直在最低位置 亮度也不变化 可是对比度调节可以变化 进度条可以自由变化 按键全换了。。不起作用。。。飞利浦显示器的左键是对比度 右键是亮度。。。求助 中。。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写一下数据试试,你挽换的键都是全新的不?

网友:
写数据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