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AX1907芯片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01-06):
谁有MAX1907芯片的引脚定义,在图纸中也可以。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的兄弟抽点时间上传下啦

网友:
什么来的,1909/1908就有,我没有看到1907的,是用在充电器上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参考1909的

网友:
max1907

我只有这个

网友:
谢谢波板,龙师傅MAX1907是CPU供电控制IC

网友:
长见识了,目前只是对电池保护板略知一二,以前有用MAXIM IC做CHA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