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鼠标时,屏幕花

楼主(2009-01-06):
一块磐正NF4的主板,可正常启动,但是进了系统运行10到20分钟后会出现移动鼠标时,屏幕花,有时是鼠标直接不管用。已经排除系统问题,鼠标也是好的,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你是独显的还是集成的/......最好内存也拿下擦擦.......

网友:
移动鼠标就花屏,比较特殊的故障
说实话还没有 遇到过
1:是否排除显卡本身,显卡供电,及PCI-E插槽的问题
2:检查PS-2口
建议两点,LZ试试看

网友:
因为是在网吧的机器,调换了个主机(配制一样),还是有同样的现象,以为是显示器有问题,调换后也是不关用。最后用一块华硕的板把磐正的板代替,发现时不时屏幕有时也抖动,有竖条水纹,不过不再死机了,怀疑是不是地磁影响。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台电脑说老是蓝屏,拿过来试却没问题,后来让他在家换了地方,再没出现过蓝屏。

网友:
看你是否集成显卡,集成显卡,花屏大多数都是内存,独力显卡,看看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大多数是显卡上的个别显存有坏的!

网友:
我上面问题已经解决了,显卡是独立的,显卡也没问题。同样的主机换个地方就没问题了。我想也许就是有些人说的外界磁场影响吧?

网友:
网吧就是追求低价机箱太次,电源太差

网友:
考虑电源,以及电源部分
比如插头等

网友:
是的啊,楼主可心换个电源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