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P 笔记本屏幕改显示器

楼主(2009-01-06):
闲置的笔记本一直躺着很浪费,于是想起把屏幕查下来做个显示器。东芝satellite 2550s 的屏幕是三星的13.3寸LT133X7 -122液晶面板参数
制造商;Samsung                                     面板类型;a-Si TFT-LCD
尺  寸;13.3                                        长 宽 比;4:3
对 比 度;200:1                                      亮  度;150
分 辨 率;1024 X 768                            色  彩;262K
功  耗;3.3 W                                      信号接口;LVDS  14P
输入电压;3.3V
到网上买了配件发现LT133X7 -124 和我的LT133X7 -122接口不配套。。。  LT133X7 -122接口接定义1-14顺序

驱动板上的接口 红色线电源 黑色接地 蓝色和白色信号线且按照图片定义排列。信号线是从红色开始数RAX0- RAX0+
RAX1- RAX1+ 不要接错哦

没外壳就不用了啊, 找来2根飞机模型上的碳纤维杆子做了个架子哈哈。 有强度有韧性又超薄 !

网友:
不错,不错,最好弄个壳子装一下,不然太脆弱了~~

网友:
点屏用的是什么编程器那??

网友:
嘿嘿,有14pin的屏线的,不用再焊到屏上啊!

网友:
那些配件都有的,不用你那么麻烦的,看你做得太累了哦,精神可佳!

网友:
14pin的屏线不是配套的,根本插不上去。大小也不同。图1为LT133X7 -124 屏线
我的是LT133X7 -122的屏幕。    驱动板淘宝上30元左右,高压条15元吧电源主机上接的。菜单按键5KEY通用按键板 5元

网友:
用什么脚嘛,呵呵,我都是粘墙上的玻璃上的!好使!

网友:
用什么脚嘛,呵呵,我都是粘墙上的玻璃上的!好使!
引用 网友A:

楼上牛人啊,刚开始试机的时候放在台子上用的,太阳光线太强看不清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无用本本,哪位大大发个说明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2009-03-21):
要怎么改呀?能不能说明白点,我也来改一改

网友:
淘宝上 有卖这 这 转接头的 你 找找 不 用 改了

网友:
我有台东芝7020ct用的13.3寸也是14针,怎么改?

网友:
点屏用的是什么编程器那??多数要编程才会亮的。

网友(2009-10-24):
我也有一块IBM本本的屏想改显示器,
谁能帮帮我,
QQ470688772

网友:
得要有合适的工具,和配到合适的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