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4X-M2 PRO 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06):
我有几块同样问题的主板 不插显卡 检测卡检测到显卡停到7F 插显卡 在C0 50 跳动 跳动几次就检测跳到7F 显卡插槽是PIC-E的 因没有PCI-E资料无法测总线 BIOS 换过 显卡供电管和芯片换过 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啊 应该是个通病啊
芯片
显卡
通病

网友:
谢谢知道 加焊后能亮了 考机中

网友(2009-03-15):
我也有同样一块板一样的问题

网友:
桥空焊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