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问各位师傅对重启点不亮

楼主(2009-01-06):
各位师傅对重启点不亮的板子维修有什么经验拿出来分享下啊
点不亮

网友:
怎么没人出为说句话,我对这方面基本上没经验,遇到过这样的板子最后都没能修好。

网友:
要看重启不亮跑什么码?一般刷BIOS,桥座子空焊都有可能。

网友:
1开机立即重启不亮还是2用一段时间不亮?
1看3楼版主的,2查电源、散热、电源线、插排一切有可能受热断路的部分

网友:
CPU供电也有可能,查一下CPU供电管等,还有时钟也遇到过,BIOS也有可能造成重启。我说的这些重启是裸机测试遇到的。现在手里就有一块点亮了但跑到34就重启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你说的重起点不亮,是不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