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屏亮后,随既掉电。

楼主(2009-01-06):
X31开机屏亮后,随既掉电。能开机就是掉电。请高手指点下。各组电压也没问题。还有一点是,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接外接电源,电池灯也亮,跟充电时一样。

网友:
跟我这台机一样,掉电可能是CPU一组供电的问题,把旁边那个电容换了就行,或者是按照论坛上面说的改一下供电部分。充电那里你找一下我那个标题,那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是C136和C128吗,我去换下,谢谢.有消息我再回复

网友:
那两个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呀还是掉电,开机亮屏后,能出现IBM 那个LOGO,过后就掉电,CPU供电是1.45,然后就掉了.

网友:
可以先处理一下电池灯常亮的问题,没准有关系;  量量电池口电压的情况和I2C总线;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来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