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6600GT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1-06):
一块华硕6600GT PCEI插口的
在七彩虹780G主板上能正常启动电脑并使用
在捷波NC78,昂达N68V,昂达A69T主板上面插上后都不能开机,或者开机后还是使用集显,就像主板根本检测不到6600GT显卡一样,这些主板都是最新BIOS,板子是新的能正常使用,就是插这显卡不认

诚心求教!使用了4台电脑测试
一,七彩虹780G主板,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二,昂达N68V主板,机也开不了,BIOS不能禁用集显,是属于找到显卡就自动关集显
三,昂达A69T主板,有开机B一声,但是显示器插6600GT上面不显示,插集显上面有显示,进系统也找不到该显卡
四,捷波NC78主板,有开机B一声,但是显示器插6600GT上面不显示,插集显上面有显示,进系统也找不到该显卡

在780G主板上刷新过能找到的所有华硕6600GT BIOS,都花屏,用回原BIOS又不花,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插上不开机还是不亮?有可能是显卡的PCI-E总线与主板上的PCI-E总线不兼容

网友:
插上后N68的板子干脆不开机,别的板子可以开机,但是还是认集显,780G正常开机和使用

网友:
你可以加焊GPU试一下,有不亮的风险

网友:
在780G板上面能正常使用,这和GPU虚焊会有关系吗?

网友:
显卡本身应该是好的。
带集成显卡的主板,应该在BIOS里禁用集成显卡。还应进入安全模式停用集成显卡的驱动。
这时,若还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可以带卡重装系统。

网友:
使用了4台电脑测试
一,七彩虹780G主板,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二,昂达N68V主板,机也开不了,BIOS不能禁用集显,是属于找到显卡就自动关集显
三,昂达A69T主板,有开机B一声,但是显示器插6600GT上面不显示,插集显上面有显示,进系统也找不到该显卡
四,捷波NC78主板,有开机B一声,但是显示器插6600GT上面不显示,插集显上面有显示,进系统也找不到该显卡

在780G主板上刷新过能找到的所有华硕6600GT BIOS,都花屏,用回原BIOS又不花,

网友:
看一下主板的芯片组吧
我们修过一批网吧的机器他的显卡修好以后拿我的测试的板子还有新板都亮,但是上他原来的板子上就是不亮啊,愁死人了,后来按没维修好处理,没收人家钱

网友:
有了一点进展
我把显卡的BIOS保存下来,经过一番对比,发现,此卡虽然是ASUS的,但是BIOS却和铭瑄的对应型号BIOS一样
和铭瑄6600GT 钻7 钻9这两款外观极为相此,正在找这两显卡的BIOS来刷

有结果时会报上来的

网友:
不是 bios问题,还是显卡本身问题!?
建议  加焊GPU
像上面版主说的一样
我们都有.........XXX的
嘿嘿 悠着点搞!

网友:
不兼容问题都可以说是其中一样的问题  任换其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