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3个灯亮几秒掉电

楼主(2009-01-06):
貌似是DELL的经典故障,可是俺愚知,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开机3个灯亮几秒掉电(灯从左数过来)。有时候一插适配器会自动开机,现象也一样。开机电流定在0.7A不动了,CPU有0.94V,北桥1.04V,1.50V,1.80V都有,南桥背部有一个1.50V和一个1.04V的。CPU,南北桥都换了,现象还是一样,貌似不是桥的问题,是不是IO的问题啊?SMSC MEC5004-NU是不是IO啊?还是另一颗SMSC MEC5011-NU?兄弟们给点意见啊!!谢谢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啦,不过是换板子啦,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的问题。

网友:
电流变化几次 看看能帮到你吗

网友:
掉电一一般都南桥没有收到pwgd信号

网友:
修到过6000的机器,也是掉电,没有修好

网友:
待机是0.02A,开机0.59A--0.71A,不动了,就这样。然后掉电。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这个机器有独立的显卡板的,有没有放好啊

网友:
我想应该是内存!没有地方接测试卡吗?或用示波器看波形,要么换内存试试,回焊内存座子~!

网友:
内存槽焊过,内存也换过,但看电流CPU貌似都没跑完,CPU都不怎么烫。昨天换了SMSC MEC5004-NU,不掉电了,但电流还是一个鸟样。今天准备再搞个电源管理,不行就不干了

网友:
我问几个朋友都认为时内存槽的问题,我也加焊过也没有搞定的!

网友:
IO换过不行,就加焊内存排阻

网友:
我的C610一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