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有问题

楼主(2009-01-06):
ep-8kda7i主板,cpu供电正常,内存有2.7伏。开机cpu不动,但有温度;我是在没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线路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都刷了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是CPU不动?上个诊断卡试下啊。

网友:
就是没有工作

网友:
北桥供电OK吗?....

网友:
桥是继承的,电压有3.3/1.2/1.7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