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的问题

楼主(2009-01-06):
手上有一块ASUS A7N8X的主板,开机诊断卡无显示,测试CPU核心电压是1.62V,内存电压是2.67V和1.32V的上拉电压,显卡旁边有一个红色的LED,不知道是有什么用的。这个开机无显示是什么问题?我还应该测试那些点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红色的LED电源指示灯吧。不亮原因多的很,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