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1-06):
我前两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 D620,一开机电流表有0。45A就掉电拉,不过掉电后还有待机电流。
哪位高手修过这种故障,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有2片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网卡加焊一下或者重新做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