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06):
昨天,客户送来两张主板(精英845GV),说是点不亮。经过自己测试,感觉问题有点难缠,于是叫客户留下检测。诊断过程中,发现两片主板都上接上电源就自动上电,诊断卡跑FF。于是检测CPU供电,发现供电正常1.73v,检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也正常2.6v。于是不想拔掉电源,用强制短路关机,将PS-ON短接,发现很久无法关机。测其对地电压,只有0.68v。想重启,短接reset,也无反应,测其电压1.32v。和以前那些桥坏的板子一样,这两片板子南桥也发热,边上的LD1117和H PN222A三级管也异常发热。I/O没问题,换到别的板上一切正常。一个月前,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送来修,但是那板子的确是南桥坏了,现在就不敢乱下结论了。自己见得少,所以就来求助各位,给点意见,这样的板子还能不能修,给点检测思路。要是不能修,给个精确定位,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后果。在此先谢谢各位了。在线等待....

网友:
南桥是坏的

网友:
现在有一块能过内存了,诊断卡跑07。继续奋斗中。另一块过了内存就跳02,继续搞搞吧,实在不行就扔了.............

网友:
我这里有120台机子用845GV-M2,先后坏了1X块。搞不好,我怕了ECS。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啊,应该是桥

网友:
有网卡的就拆网卡,没有网卡就是桥坏了。

网友:
CPU座虚焊,楼主应该先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