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爱国者798FD屡烧行管

楼主(2009-01-06):
最初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把开关全换了,能正常开机,可是开机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又开这会是屏幕左右没满,可是我刚调满屏,屏幕垂直就出现亮光一闪,就在也开不了机,查是行官C5411烧了,挂灯炮正常有189V,换了个C5552 ,一开机听见嗒一声以为好了,电源灯由绿变为红,又听到嘘一声,查C5552又烧了,查行官B极与二极管相 连是通的,取下二极管测正向188反向为1,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上面标的是2F 2100 06望师傅们指点,顺着查发现一个J512坏了,在网上查到是一个三极管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替,望师傅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J512是二次电源管,它坏了,B+电压180V不坏行管才怪!
二极管好的!
J512可以J449或9630代换!

网友:
J512可用J516 J585代换

网友:
楼上说的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降压电路不正常.仔细检查降压电路.用灯泡作为负载.把降压修正常了再上行管.另外值的注意的是.个别爱国者显示器的二次降压管用的是IRF630.而不是IRF9630

网友:
爱国者修好大半了,换了R126, J512, C5411,开机屏幕不显示无信号输入的字样,但我联机又能正常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原因吗?烤了20多分钟,发现显示器好像没红色,红色调完还是差没红色,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