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屏暗

楼主(2009-01-06):
无论用电池或AC,开机和进WINDOWS,调FN+F8, 屏总是暗的几乎看不见,切换外接VGA正常.怀疑高压版问题.高手给个建议明天拆机.
Windows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供电条件然后就是灯管...

网友:
拆卸后,万用表如何判定高压条,灯管好坏?

网友:
你连万用表都不会用那我没办法教你了

网友:
换灯管过程
http://kihwal.fayoly.net/proj/t23_bl.html
替换法检查. 没见过不加电判定好坏.
拆开的零件加电不易啊.
高压条CN1的电压移次为本20V,5V,3V,3V,0V,0V, 输出为AC3V,DC0V. 灯管电阻为无穷大.
谁知DV6000的掀盖开关在哪里? 我知道DV6933的磁力掀盖开关在键盘左上角.怀疑磁力掀盖开关失灵,机器判定没开盖导致黑屏.
谁知这个IC是什么?
http://cgi.ebay.com/HP-dv9000-Li ... TL081212165006r5248
[
]

网友:
谢LS. 估计是MB的Hall effect switch IC 坏了,编号是HE1, SOT23封装
1 2
3=地,1-地Mohm, 2-地 ~40Kohm
不知这个可以替代否? 高手来啊!!!!
http://www.futureelectronics.com ... 48ELDMELEXIS184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