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微升WS-845GLD怪现象

楼主(2009-01-06):
一块微升WS-845GLD由于风扇不转,烧了CPU,经查是CPU供电上管坏了,换后上电立即一闪断电,偶然发现去掉电池能正常运行,而加上电池又不行,苦无思路,请各位师傅指教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是不是电池供电部分与12V供电部分短路,你跑先线路,

网友:
同意二楼所说

网友:
你先不插12V看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是 就跑12V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