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系统里同时出现独立和集成 显卡

楼主(2009-01-06):
845gv板接440正常,接5200 或9550系统里出现两个显示设备。一个独立的一个集成的,从驱驱动后分辨率无法调节。
:L
显卡

网友:
显卡后面接口是不是有好几个啊
如果带别的输出的 就会出现***********Second 的一个参数

网友:
同意LZ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