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硬盘插上电源就断电

楼主(2009-01-06):
一块7200.7  80g硬盘,不知道怎么通电后,电源就自动断电。
换一好的线路板,硬盘盘片转,但好像有咯噔咯噔的响声,但MHDD、效率源、PQ都不能找到硬盘。但bois能找到。

期待各位专家答复。谢谢

网友:
维修原始电路板!
12V OR 5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

网友:
把原线路板上的RAM换到新线路板上去。

网友:
原版很好修的,多数都是电源接口处的电容或二极管短路了,开机断电之后拿手迅速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硬盘12V和5V对地的电阻有没低阻或短路,一般是5V的保护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