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A GeForce FX5200显卡问题

楼主(2009-01-06):
一块NVIDA GeForce FX5200显卡,进XP就黑屏,后可安全模式进XP可心进入,当时就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将显卡拆下装其它机子试也是一样,但安装驱动程序后可在640*480的分辨率下使用,提高到800*600以上的分辨率就黑屏,求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帮我呀

新诚达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相信你也来论坛挺长时间了,不会自己先搜索有关贴子吗?
要想修的话就先查供电 在DOS下做一下测试,先看有无显存坏掉,若无刷BIOS,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