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啊精英!!

楼主(2009-01-06):
什么供电都正常,cpu就是不工作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请写好标题!!!

网友:
座虚啊座虚

网友:
跟我的一样阿,我有几块都是这样的.
CPU底座我也加焊过,北桥我也家焊过也不行.
哎,郁闷阿"精英"

网友:
内存控制芯片,昨天就是这样解决的,一块杂牌845GL主板。你试试.........

网友:
就是这板子

昨天修好的就这板子,这板子修好了之后,现在用来测硬盘或者查资料,遗憾的是,集成声卡没弄好,因为这一部分不知道从哪检测起。集成声卡,可以找到,也可以安装驱动,就是没声,目前尚不知道问题在哪,望有维修集成声卡经验的师傅们共享点资料。

网友:
wo  de  shi  775cpu    zuo   de

网友:
没声音是不是跳线没跳上去啊

网友:
是的看看跳线

网友:
精英板子的声卡是比较麻烦的,不过我从图上看好像是AD的声卡

网友:
我也怀疑是驱动装错了,我以前AD芯片装REALTECK(瑞恒)的出来了也没声音,后来要安装SOUNDMAX 的驱动才可以吖!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但一直还没有解决```
```只是加了个外置声卡``````

网友:
我有两块KM266的精英板.搞了很久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