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NESO770A显示器

楼主(2009-01-06):
NESO770A显示器 显示图像只有下半部分。。请问各位师傅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最好能说下维修步骤!!拜托!!拜托!!!在线等!!

网友:
查一下场块供电,是否脱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已经查过了,场管脱焊图像应该是压缩到一半的吧,我现在的图像是上面一半没有,下面一半有,请高手赐教!!!

网友: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场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正供电是否正常.检查正供电脚上的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