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815主板循环跑?

楼主(2009-01-06):
一片815主板循环跑?
本人 一台 主板 跑  C1-01-02-07-C1循环
忘大家指教下 这是台815的主板  BIOS换过  I O  换过
望大家指教 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2009-03-18):
顶一下,我也遇到了,不知何入手

网友:
内存不过,我遇到!楼主是几根内存条,如果是两个就拿下一个试试,换内存

网友:
bios 或IO坏。

网友:
1、换内存
2、加焊和更换IO(较多)
3、刷BIOS
4、查IO的时钟脚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跑线查经过的排容和电阻以及时钟IC

网友:
查IO时钟脚无电压,查为W83195的35脚无波形输出,但这IC的2,3脚有正常的波形,经查其54脚有波形输出,因手上无这IC,故试把其54脚波引入IO的CLKin脚,开机能正常走码,但还是无显示,经测AGP接口已有信号输出,估计是由于波形频率不对造成的,但原故障原因已明确,在此结贴,多谢上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