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焊接区与下加热区对准问题

楼主(2009-01-06):
如果下加热区域做得很大,和被加热区域的对准一般不会存在大的问题.  如果把下加热区域做成比被加热区域稍微大一点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严重了. 所以要研究一下对准的问题.下加热区搞得比较小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对准要加热的区域呢?
1. 光对准, 下面用发光比较强的灯光照明,使加热区发出的光投射在板上,透过光线来定位.问题是台式的主板太厚,透光性太差,很难看得到或者看得清楚.
2. 依靠画出加热区的范围延长线来对准, 有一定效果,但是不会很精确.
3. 靠拉线来对准,原理与2.一样,
4. 靠上面用桁架滑动定位器来对准,结构太复杂,加工不方便.
5.???????
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大家来帮我想想办法吧!

网友A:
我也在致力于小预热面积的研究。
这个问题我想就不对准了,为什么上加热头要会动?没必要吧。
让上加热头只会上下移动不就得了?

网友:
不是动加热头,动板子,对准要找个参照,当然越方便越准确越好了.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影响到别的不应该处理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致力于小预热面积的研究。
这个问题我想就不对准了,为什么上加热头要会动?没必要吧。
让上加热头只会上下移动不就得了?

上加热头能东是有必要的
如果上加热头不能动,那就得拿板子去将就加热头,这样的话板子放置就会倾斜(不是所有的待加热原件都是在板子的 中间的 )

网友:
我计划中的下加热面积比较大,
以后我想采取用加隔热板的方法来档住不需要加热的 区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所以支架要设计好。
关于“用隔热板的方法来档住不需要加热的区域”我认为没必要。
下加热做成多块拼接的不就可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支架要设计好。
关于“用隔热板的方法来档住不需要加热的区域”我认为没必要。
下加热做成多块拼接的不就可控了吗。

呵呵
尺寸都已经定好了 ,多以下部还十准备作成250X300的 大面积加热区
也准备装5个开关分别控制5个 下加热器,焊小板的时候就关一些
这样还省下不少电费

网友:
设计一个联动装置,调节的时候上下一起动就没有问题。我准备搞一个三温区的焊台,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初步设想:上下用热风枪对要焊接的部位加热,底部再用发热砖对整个板子预热。现在有一个问题,底部的热风枪如何设计成可以移动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网友C:
我考虑的是做三温区 下加热的风枪怎么做矮一些  要不箱体就太厚了 是吧  对余张老说的对准问题 其实很简单的  因为三温的下面热风加热面积是70X70这样几乎不可能对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的是做三温区 下加热的风枪怎么做矮一些  要不箱体就太厚了 是吧  对余张老说的对准问题 其实很简单的  因为三温的下面热风加热面积是70X70这样几乎不可能对不准的

观察做得很短的电吹风里的结构, 发现发热支架短,发热丝盘的圈数少(3圈,一般在6圈左右),相对支架的直径大一些.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要在电热丝的盘法上下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