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E主板晶体管烧坏

楼主(2009-01-06):
有一块GA-8IRE主板有一晶体管烧坏。位于20芯电源插座和内存插槽之间。左边有横向排列2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右边有竖向排列3个小一点的电解电容。晶体管烧坏已看不清型号标记。恳请有此主板的朋友告知晶体管的型号,恳请资深的朋友告知处理意见。

网友:
2SK3296和2SK3467

网友:
2SK3296和2SK3467,谢谢板主!能告知该场效应管在线路中的作用吗?

网友(2009-11-23):
LZ,你要的器件位号应该是Q110,小封装MOSFET,具体型号AP9916/TO252,是DDR供电电压电路!!!2楼的虽然你贵为版主没看到实物就下结论有点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