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开机电流到0。5安左右2秒左右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1-06):
今天接了台华硕A6T本子,开机电流到0。5安左右2秒左右就自动关机。拔掉内存CPU故障依旧。测各点供电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没见明显短路,按主板也没有反应,不象接触不良。有人修过相同问题吗,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测量PCI AD线阻值 遇到过几个南桥故障!

网友:
看看内存部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刚测到了南桥的有一组供电对地电阻才10欧,电压1。2付,用的是NF-430-N-A3的桥,以前没有测过类似的桥的对地阻值,不知道是否正常,请知道的兄弟说一声

网友:
换南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