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431N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1-06):
内存供电附近的贴片三极管

是这种样子的上面印有431N字样
这是图片(我没相机这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
431不是三极管!
型号是TL431
PROGRAMM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
可编程精密开关稳压器

用在内存供电是为了获得一个精确的2.5VREF

网友:
型号是TL431

TL431是稳压集成块

网友:
具体看二楼,431板上大把的有,还用着代换吗!也没得代换

网友:
各位是贴片式的431N(有图),不是直插式的TL431.

网友:
:@ :@ :@ :@

夜雨十三天 -30 主板内存供电部分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