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 好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1-06):
本人是大菜鸟 对维修一窍不通
显示器出现亮度调节失效 就是可以调节 但是没效果 对比度可以调节
107S7独有的各种模式显示按键也失效 切换模式有的模式会黑屏
但是黑屏后 可以通过调节对比度 调节出来图像 很暗
分辨率切换尤其是800*600 模式下画面严重变形!
求各位大虾指点!!!!!!
黑屏

网友:
我也有台飞利浦107H67的CRT
故障是不通电,换过1507,光耦今年电阻和二极管都没问题,行管和二次电源管都测过了都没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今天上午把电源焊了一下就能点亮了,但是装机过后又点不亮了,。。修了一下午没有结果。急求大是帮助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吧,我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LZ的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飞利浦显示器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先把按钮更换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换光耦.光换BT169及TL431电路上的瓷片电容.

网友:
光耦.必须要用BT169吗??手里没有啊!
431和103的电容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必须要用BT169吗??手里没有啊!,,,,,,,,,,,
看到了不是光耦是个不知道什么的管子,我是说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样的光耦。
BT169可以用C945代吗?

网友:
这和逆程电容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