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ondmax plus 9 maxtor 80G ata/133 hdd

楼主(2009-01-06):
烧了 一个8针脚的 东东 求高手给看看 用什么可以代替 d451 5.35V  1.7v 1.14v 8个针脚除了3 针脚有 5.56V 外其他无电压

网友:
找个相同型号的板子,看看,烧成这个样子了,看不清楚了。

网友:
我帮你看了一下,上面写了w503  下面写了3J 就没了,那个3J整好就是烧了那里!

网友:
俺不想换电路板啊

能找东西替换不

网友:
金九的垃圾盘(我问过好多专修硬盘的人,他们都同意我这个说法),一般这颗MOS管烧了,你图右下角的电机驱动芯片(芯片下有个大大的EPAD,想吹下来时要注意)也烧了,+5V到SOT223的三极管(Q501)的内部连线一般也很容易被烧断。
如果想换新板,一定要查下主电机、音圈电机、前置放大器有没有短路,因为烧板一般是它们引起的,除非你RP特别好,我是换板时我的好板被烧了好多块后才注意这个问题的(我的坏盘体有音圈电机炸了后对地短路的,有前置放大器-5V对地短路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