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流方面问题

楼主(2009-01-06):
一未知品牌笔记本,换过一电源管理IC和EC芯片,未换EC的时候待机电流高达1.5A,换后待机电流只30MA左右,但开机电流达1.5A,跳动几下后自动断电,拿下CPU 内存 硬盘等,上好假负载,开机电流为800MA,一会掉电,测CPU供电1.69V,断开一进北桥的供电,电流降到600MA,现象一样,一会掉电,摸主要IC无明显发热现象。师傅们指点下现在该怎么修?比较少修笔记本,正在学习中,还望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这种不好修,换掉CPU的供电管试试。

网友:
我想问下上过CPU吗?代码跑吗?多少?

网友:
温控IC检测到了过温了,保护了,关键是看跑字不,如果跑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接屏试下,有的本本到1。5A就亮机了,有的本本  2A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