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要见曙光!第三次请教液晶电视怪病!

楼主(2009-01-06):
我用的是鼎科的2221.3.0的驱动,屏的型号已经搞到,见附件图,发现没有1280*720分辨率的驱动,是否是这个问题,用哪个程序刷呢?
请大家给个提示!问题逐步解决

网友:
请大家说说用什么驱动板点这个屏?

网友:
你最好换片乐华的板点这个屏,鼎科2221的TV板早停产了。没有1280*720的程序。乐华的支持会好些

网友:
感觉是程序问题就找程序,找不到就换其他厂家的板和对应的程序试机。

故障无非就是程序不对或驱动板不支持或最坏的消息屏坏,是不?

网友:
没有1280*720的程序,是指鼎科的2221驱动板没有这个屏参吗?还是任何驱动板都没有?

网友:
乐华PT551G的板子有1280*720的程序   V270W1_L01_LVDS_SINGLE8L_1280X720_7080L_GL5_IRNB_6B2_060523_CheckSum(7992)_en   跟你那个屏的程序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