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否判断CPU是否烧坏?

楼主(2009-01-06):
一个被别人修过的机子:
主板:昂达VT400A(KT400芯片组) AMD  Athon XP 1800+  CPU
现象:不能开机,具体表现是按POWER键后CPU风扇转动一下立刻停止
检修:
     1、去除CPU、显卡、网卡、内存,仍不能开机。用一杂牌(神象)电源替换原百盛电源,可以开机,但装CPU、内存、显卡后开机不自检,黑屏,无叫声
     2、原机电源(百盛)安装到另一电脑中使用正常。显卡、内存也是好的。
     3、怀疑主板有短路过流,检测现ATX插座5V12V3.3V各脚对地电阻没有明显短路,
     4、杂牌(神象)电源空载通电(短接绿线和黑线)与接主板后输出电压对比,发现3.3V变化为3.1V
        5、通电时测CPU供电电压为0,摸CPU表面无升温,断电,去除电源,测CPU供电线圈处对地电阻几乎为0,去掉CPU再测阻值大约33欧。
     6、观察CPU没有发现裂痕,是不是烧了?这个主板怎么修?

网友:
你有假负载吗?有的话用假负载代CPU ,然后测量电压.再来确定.再不行用一个好的CPU 试一下了.

网友:
把CPU换别的板上试一试.

网友:
我想不能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出可能不大,

因为CPU本身的内阻就很小,所以量出来的阻值不具有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