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出现奇有黑屏

楼主(2009-01-06):
接了一台17寸三星,现象是通电后屏底有三分之一是黑屏,上大半部分是正常的,刚开始我以为是灯管的问题,换后才发现不是。我以为我好运不会碰到这样的液晶,今天就碰到了。唉,我都未修过这样的机,没经验都不知如何下手?各位同僚,谁有修过这种现象的经验,麻烦比点提示。小弟在此先谢了。时间催促

网友:
换个MCU试试,淘宝上找下应该有卖,要我来修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屏坏了,三星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朋友,我们差不多,我也是08年10月份才做维修的,但我胆子大,呵呵,没有我不敢动手的,只是有时候跟你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动手,
经过三个月的摸索,我得到一个结论:
动手不要紧,哪怕修不好,只要嘴不输!
时常想一想我们的职业,和忠旨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是不 是出了问题

网友:
继续发扬!!

欣雪 -20

网友:
维修液晶就要做到胆大心细,现象不外乎就那么几种,但是导致现象的原因很多。拆开机后不要忙于动手修,先看有没有元件损坏,再测各路电压。再动手之前一定要有自己的维修思路,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都要想到,有了维修思路维修就简单多了。新手在维修中不要心慌,多做深呼吸。保持清醒的头脑,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先将屏拆下,测试看有没有问题,在确定在哪下手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和MCU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