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9-01-06):
各位大侠,我有块华硕p5ld2-1333的班子,有天忽然发现鼠标的单击变双击了,在遨游浏览器里单击标签就关掉但前的页面了,以为是鼠标的微动开关坏了,把右键的微动换到左键,用了两天又出现这个问题,就从另一个鼠标上拆了个微动开关换上去,没用多久,又出现该问题,重装了下系统,好像好了,但有时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同时发现后置usb的接口一接移动硬盘有时会死机,有时又能用,才怀疑是不是usb接口的问题,我的电源时航嘉冷静王钻石版300w的,两块硬盘一个dvd刻录机,应该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各位高人,到底什么原因,如何修复?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
你量量usb供电,看电压正常不,要是电压和后面的阻值都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不过我感觉这不像是usb的问题

网友:
系统出问题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把PS/2接口后面排容拿掉 不行的话把 排组换掉 应该能解决鼠标问题
至于USB就要看是接什么都死机还是只接你那移动硬盘死机了(祈祷是你硬盘的问题吧,呵呵)

网友:
关于USB

测一下USB端口的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那你看看控制USB口的芯片电压是否稳定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JWR

请问主板上的JWR2是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