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G1000-G主板CPU供电过高求助

楼主(2009-01-06):
GA-8IG1000-G主板CPU供电过高求助,电压高达2.1V。维修过程电源IC  ISL6566  ,HIP6602  HIP6601,IT8206R都换了,故障依旧,请问接下来维修哪里,哪个朋友修过此故障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测了一下, VID信号分别如下:
VID4:0       VID3:1      VID2:1         VID1:0       VID0:1       VID12.5:1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那些高场管和低场管都是好的吗?还有就是CPU管理芯片的EN信号对吗??PWM的波型正常吗??

网友:
CPU供电高,北桥的面也很大

网友:
4楼的朋友,
你确定换完I/O就行吗?

网友:
可我这个换了I/O还是一样,PWM  IC不发烫,正在等下一步指令,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毛病  CPU的供电是多相位的。各路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