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怪问题?

楼主(2009-01-06):
我的电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一些怪问题。总是解决不了。重装系统也没有用。所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具体症状有:1、打开文档,网页,文件夹的时候,旁边的滑动条总是不停的动,导致页面不停的跳动。
            2、打开播放器,不管是音频的还是视频的播放器,播放器的音量控制那个小滑块也总是不停的左右滑动导致音量忽大忽小的,但是画面一切正常。
            我的显示器是液晶。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
跟显示器无关
先查杀病毒
再换鼠标、键盘看看

网友:
那跟主板有关系吗?而且我的低音炮就放在电脑边上,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换了键盘鼠标试试,如何不和的话查查I/O

网友:
得装系统时,是否全盘格式化?是不是只格C盘而后面的盘没格?

网友:
换了键盘鼠标试试,再换个显示器也试下,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鼠标的问题,可能是键盘某个按键没法弹起或者是鼠标出现问题

网友:
先把BIOS清零后做重做系统,不行再换键鼠试试。

网友:
音乐与电影播放的音量滑块一般可由键盘光标键来快捷调的,网页滑块也是如此,所以键盘的光标键下陷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用的80%是多媒体键盘或笔记本,80%可能是音量调节键漏电短接+鼠标中键漏电。

网友:
我遇到过打开WORD、QQ,网页都是把页面拉到最低下拉不上来,是鼠标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建议更换键盘和鼠标试试

网友:
应该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
或者是鼠标接口

网友:
先换鼠标和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的上下键坏掉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