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无复位电压

楼主(2009-01-06):
磐正的9NPAJ,NF4单芯片设计。不插显卡,代码起走FF 44 C1。。。正常走码,插上显卡就走FF 44 C1循环三次,再正常走码,可是不显示。显卡供电正常,显卡到桥的AD线二极体值正常,显卡插槽目测正常。测其复位脚没有电压,(pci,CPU复位电压正常都正常)再查复位脚到桥的线路正常。这样是不是就是桥挂了,或者是虚焊了?只有一个热风焊台,也没办法加焊。

网友:
先换显卡试下吧!

网友:
先找个好显卡确认主板没问题!

网友:
不插显卡能正常跑码,是不是板子没题呢?

网友:
电源功率够不够?我遇见的加装显卡的老机子往往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我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了,请你们仔细阅读我的问题描述,我已经用一个同型号主板更换了,电源,显卡等一切都没问题,别在往其他方面考虑了,现在我的问题是PCI-E显卡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这种机器有没有烧过BIOS呢?再不行,就加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