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一块点不亮的华硕P5B搞的头都大了!修好了有高频噪声!(已修复)

楼主(2009-01-06):
今天被一块点不亮的华硕P5B搞的头都大了!修好了有高频噪声!拿过来的时候点不亮,查出来是桥旁边的一个供电管击穿了。换掉后正常了(用原管换的85T03H)。本来也就结束了。客户来拿的时候,客户发现主板有高频噪声,只好留下来接着搞。搞了N久,终于发现,用手触摸PCIE槽下面的LM324,噪声会有变化,有时会消失,并且324的温度很高。换了一片,还是这样。现在这个板子使用一切正常,就是这个噪声问题搞不定。原来也没修过这样的故障,哪个高手帮忙支个招!急啊!

今天终于把这个板子修好了。把LM324的8脚和14脚接的两个小贴片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测量这个点的对地阻值 看是不是有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仔细检查LM324反馈电路中的原件

网友:
版主啊。是哪个点啊。说清楚点啊。

网友:
查出来是桥旁边的一个供电管击穿了。

对此表示怀疑。。 即时这个管子穿了,也不会造成供电的不正常的

网友:
但是的确是换了这对管子板子就点亮了啊。
另:
刚才又测了一下,当板子不叫的时候,LM324的8脚和14脚的电压分别为:3.75V和3.67V,叫的时候分别为2.92V和2.41V。不知道这个电压变化能不能说明问题的所在。其他脚无变化。

网友:
供电IC击穿一定与后续电路有关,肯定还有其他元件异常。要有电路图才好分析。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LM324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和干扰的频率一致。

网友:
为什么不找一个和它坏的管子一样换上去试一下呢?也许是代换的型号不通用?个人看法.

网友:
高频噪声应该是线圈之类的线圈等发出来的吧?应该查查线圈附近的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CPU供电管可以亮机,但听到一丝丝的声音,不知如何处理。请教了

网友:
频率进入了人耳的听觉范围内,表明频率偏低。可以检查324的反馈电容或反馈电阻。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

6楼的和楼主,这两个MOS不可能是击穿,而是断路。

另外,建议楼主更换输出端的点解电容试试。

网友:
还是管理员考虑的全面,输出不干净,反馈回路肯定不对。

网友:
  看来这样的问题最好有个 示波器就好了 关注~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个板子修好了。开始把LM324的14脚接的一个小贴片电容换掉,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啸叫。干脆把8脚接的那个小贴片电容换掉也换掉,OK了!!!试机半天正常!!

网友(2010-04-12):
进来学习了,和管理有同感,那个MOS管应该是断路了吧

网友:
你说的那个 (LM324) 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主板带来扬声器???自己唱歌?》》》》》

网友:
那也不见得一定是短路吧,有些很新的板子还是一样的老坏MOS管,这年头水货多嘛,都是以次充好的,既然楼主发现324压了会好的话,那大概就能判断是它的问题啦,追线不难查出来的

网友:
为什么电容坏,会引起噪声呢? 还第一次听说,谁能说个原理啊?

网友:
那么小的电容也会出这种事啊。头次听说。以前只是换过大电解电容。以后得留意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