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09-01-06):
同时插上电池电源,电池灯在闪貌似充电中,其实一点也没,拆开后发现电源口下面和电池口附近共3个mos管被击穿,换好后测量主板电池插口有3个3.3v都有,还是不充电,对了,另外还有两个接地,另两个针应该是电池放电的主电压接口,望有修过的指教一下

还有个疑问,主板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我这里有个T61很奇怪,原装电池能充电,非原装的不能充电。我觉得你看看电池试试。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电池的三个信号反向值正不正常, I2C和TEMP;

网友:
换电池可以冲啦,谢谢各位,不过还有个问题,因为这块电池是刚换不久的,是不是会机器把电池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