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5-VSTA不开机,待机状态有VTT和PLL电压

楼主(2009-01-06):
华擎ALiveNF5-VSTA用的是NF520-A2的芯片组,南北桥集成的,IO芯片是。不开机;强行接ATX14脚到地跑FF。开机按钮连到74HCT14D反相器13脚,输出12脚不知连到哪里去了。74HCT14D功能正常。待机供电涉及的724,702管子和LM324,基准电压2.4VAPL431等都跑过,有个702坏换过了。接AM2假负载插上电源测量VTT 0.9V, PLL 2.49V, CPU主供电0.24V;长按开机按钮通电,但是量VTT 0.4V, PLL 2.49V, CPU主供电1.14V。这个明显是待机状态没有正确复位所致,状态混乱,不知道是IO芯片还是集成桥的控制这些电压?

网友:
是AM2的话,你得量清楚了,有个VCC12和VDD2。5都正常吗?还有就是两个CPUCLK有吗??

网友:
插电没有按开机按钮时w83627的70脚RSMRST#信号为低正常吗?

网友:
华擎的主板就不要修了,修好了也用不主,就这种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开机处那个管子我换错了型号,估计是个MOS管或NPN的三级管,这样故障现象应该是插电自动开机,量VTT 0.4V, PLL 2.49V, CPU主供电1.14V,跑FF,不能关机。开机信号跑到IO处是断开的,估计是进了单桥,这个故障应该怎么下手啊?直接判单桥坏?

网友:
插电没有按开机按钮时w83627的70脚RSMRST#信号为低正常吗

网友(2015-01-24):
这个机子就这么难修吗~~~不开机的~~~开了一次就开不了~~应该是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