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0uF/10v的电容可用2200uF/10v代换吗?

楼主(2009-01-06):
我有一个电源,有两个1000uF,10v的电容鼓泡了,一个在中间的那个变压器旁,另一个好象在5v输出端旁边,现在是插上电源线风扇就转,我拆开另一个电源,上面没有1100uF/10v的,是2200uF/10v的,请问大虾,可以用吗,用了会有什么变化, 在线等,谢谢
求助

网友:
可用,有什么表现也不是由于这引起的.

网友:
我是说电容的容量大一倍,一般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
可以用,电容容量增大充电电流会大一点。但对输出要稳定一点,只要不是太大只有好处没坏处的。放心用。

网友:
那有些电源的2200UF电容爆了,在找不到同容量的情况下用16V2700UF或3300UF也可以换吗?还有有些电脑主板也可以这样做吗?6.3V2200UF的电容换上16V的2200UF有影响吗?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最好是不要轻易改变电容的容量,但耐压值高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更安全了。如果是整流电路可以用大容量的电容更换,但电压值必需大于或等于原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是新换的参数不要少于原来的,还有就是考虑容抗.

网友:
可以用我换多了,放心吧

网友:
换电容只要空间允许,容量和耐压大于原来的数值是没什么影响的,放心用吧.

网友:
电容的代换要考虑用途,一般耦合,积分,时间电路要等值代换,
滤波,旁路用电容可用大容量代换,但耐压要只大不能小.
一般的主板主供电,电源输出电容,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可以用的,关键还是看耐压,至少》=

网友:
电容替换最主要是耐压值不能比被替换的低 容量稍微低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2009-03-08):
我的体会,关键是看耐压,容量稍微有点差别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几百微法以上的电解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电容,而滤波的代换的原则是: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电压,容量减小铝波效果会差一些,容量增大开机的瞬间脉冲电流会增大,太大容易烧坏整流管。

网友:
电源上面是可以用的 只是主板上面的容量就不要相差太多 免得开机时候电流太大

网友(2009-08-26):
你的点问题解开我的困惑
我手里的电源是全汉fsp230的 症状和你的一样 我也是将其中一个电容1000uF,10v换成2200uF,10v。一直还担心。现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