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冠显示器颜色发红

楼主(2009-01-06):
今天收一台17恒冠显示器,能亮机,颜色发红

网友:
三 基色电压正常吗   信号线有没有断

网友:
都查了什么?先查视放板有无虚焊,信号线有无断线,量一下显像管是否老化,三枪电压量一下.

网友:
多数情况是显像管老化所致

网友(2009-02-21):
终于搞好了,可能是虚焊,我就是给板子上加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