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BGA预热台(抽屉版)

楼主(2009-01-06):
最近天气变冷的比较厉害 手头几块做北桥的板都让我烤变形了 都是用的 风枪+852D焊台  做个南桥没问题 成功率85%
可北桥就麻烦了

于是参考了网上卖的返修台 结合自己的需求 利用冬天的取暖器 成功制作了一个 预热台
材料:加热部分是 两个石英发热管 (取暖器上拆下来的说是500W 我估计没有)
      主体:普通电脑桌的抽屉 (主要是大小合适 上螺丝比较方便 呵呵)
      温控器:RKC- C100的 控制范围是0-400度 (有点不太满意的是 这个是自带SSR的 电流只支持3A)等以后设计成熟点换个好点专业点的
      电偶:0-1200度的 都是够用就好了 便宜嘛

外观不怎么样 但效果还算满意 下面温度控制在230度(只用到一根灯管) 上面用852D的风枪 285度
做了个北桥 板子微变形 但还是成功了!BG

网友:
由于是手机拍摄的 效果差了点  等把外观做好点 再上传清晰点的照片

网友:
制作方法也讲一讲呀!

网友:
制作方法也讲一讲呀 对对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将取暖器的发热部分 连同反光板铁架 一同放入抽屉 (大小刚刚好)
两边安装好安放主板的铁条
黄色的旋钮式开关来控制温区 也就是单管发热还是双管发热
K型热电偶直接固定在抽屉侧面 然后弯曲到发热管上方
温控器就安装在抽屉的正面 按连接图接好相关的线路

就可以开机实验了 我的是成功了

网友:
想了解下LZ用了多少¥??

网友:
至于钱嘛 由于都是用的费久物资 只是买了个温控和 K型电偶 也就100不到吧
我只是结合自己的情况 给大家一个思路  不一定要什么暗红外发热砖什么的 支架也完全可以从自身的有利条件出发来利用 完成后多用废板做实验 来总结出自己的设备的特性 完全可以达到维修的目的

这个就是DIY的乐趣 和 精神所在

如果想做成产品 那就要从生产的角度去考虑

网友:
我的预热台是用红外线加热灯管300W四根,每根3元。+0-300度温控

网友:
虽然简陋
但是LZ的上夹紧装置感觉还可以
应该板子变形不大
赞一个

网友:
废物利用 思路好 赞一个